[求BIOS]
ASUS K555L 主板保护,放电正常,用几天又会保护。

楼主(2017-01-22):
ASUS K555L 主板保护,没有CMOS电池的,取下电池就正常了,装回去也正常开机。但是用几天又会保护不触发。不知道同行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如何解决,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
RTC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RTC 电路,除了桥之外的电路很少元件,所以桥的问题大

网友:
我也有台拔掉电池自动上电不能关机,强制关机后不能再开机。奇葩问题。

网友A:
遇到同样问题 哥你解决了吗!!!!

网友B(2017-02-21):
我这里也有一台啊,,,,不知道怎么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同样问题 哥你解决了吗!!!!

没有,正在查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也有一台啊,,,,不知道怎么办啊

应该算通病了,之前也碰到这样的主板。

网友:
哥们解决没有,我这也有一台呢!解决了说下哈

网友(2017-05-07):
我的机器是不一定哪次能开开

网友(2017-06-27):
加一个求解决的!大神搞定的说一声啊!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 CPU 损坏了。尤其是I5的CPU 很容易坏。多核心中其中一核心出问题,故障现象一般压力测试的时候温度过高。也有温度不高的,但是不定什么时候突然就保护了不开机了。放一下CMOS 电池。如果有内置电池的拔一下就好。超级本的话D壳底部,或者侧面有复位按钮复位一下就好。有时候还会出现掉电的情况。这里又分2种情况。那种三桥一体的CPU 就可以直接说是CPU 坏了。一种载板CPU 但是桥是独立的。这个时候可以考虑到桥的问题。基本上以上毛病常见于载板CPU 的板子。不论牌子和型号都可以出现这个情况。我目前已经碰到过很多款板子都由这个情况 联想超级本,ACER 超级本 DELL超级本。 SONY 超薄款。。基本这些都是载板的I5 机器。I5的u很容易坏。这段时间我这里有个客户有个联想B5400 I5-4200 的CPU 也是用一段时间保护,此机我给客户电既OK 。拿回去没用几天就保护了。第二次回来我风扇改常转。CPU 关闭多核。只用2核心。坚持用了1年。后来又坏了。拿回来后。直接更换普通双核4代CPU 。开启多核心选项。风扇就不动了依旧常转。这次回去后块1年半了没有返修。现在的I5 I7 U 体质不太好。我在神州的本上经常修到I7 的u坏,进系统司机。卷边。CPU 核心显卡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