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之怪现象

楼主(2017-01-22):
三星笔记本有很多无法解释的怪现象,列举如下。
1.进PE蓝屏,个别PE不蓝屏。
2.GHOST装系统引导时蓝屏。
3.ghost系统装完后重启进入桌面前卡在“windows正在启动”,飞舞的图标绝不会出现。这现象跟驱动无关,不装任何驱动也是如此。
4.进系统后运行奇慢,跟硬盘无关。
5.非官方显卡驱动一安装就死机。
6.官网不提供驱动下载(反正我没有找到)。

总之,ghost系统一般很难安装,安装版也有一些问题。

网友:
不行就只能安装版安装了,。、

网友:
上次装了一个,也是装了三次才搞定

网友A:
BIOS中的设置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中的设置是关键,。。。

不管新老机子,BIOS中那点事还难不住我。

网友:
这是显卡有虚焊了吧!

网友:
这个涉及到编程吧 有些程序与硬件不匹配导致各种问题

网友:
这个帖子 是想表达什么呢??你说的这些问题是有 可是你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没明白  你这帖子是已经解决了还是没解决?

网友:
找找解决方法  维修就是找问题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