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30A的EC NPCE985GA0DX可否用NPCE985PA0DX代换?

楼主(2017-01-22):
今天遇到一个联想E4430A的机子,不开机,量主电源芯片1225C的第三脚LDO 3。3V短路,后用烧鸡大法,发现EC  NPCE985GA0DX发烫,但手头没这个芯片,只有NPCE985PA0DX这个芯片,过年了,发不了芯片,就用这上代替,装上后倒是不短路了,但不触发,不知是不是这个芯片引起,同行有没有换过这个芯片的经验,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A:
不能代换哟   一个GA 好像用在独显的主板  PA 用在集显   好像是这样   代换不同BIOS程序调配的脚位不一置 ,就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再刷一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代换哟   一个GA 好像用在独显的主板  PA 用在集显   好像是这样   代换不同BIOS程序调配的脚位不一置  ...

说的有道理,我试过的是用885PA0DX代换885LA0DX 真的代换不了。

网友:
我试过的是用885PA0DX代换885LA0DX 真的代换不了。

网友:
这东西还是原型号换11

网友:
nuvoton这家芯片是不是很常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代换哟   一个GA 好像用在独显的主板  PA 用在集显   好像是这样   代换不同BIOS程序调配的脚位不一置  ...

是的换了不触发,这个板子是有独立显卡的

网友:
机器放那里了,年后在修吧,配件发不回来了

网友B:
估计要用一模一样的呢,有的看PDF图纸脚位好像一样,但是EC旁边的晶振会不工作的,小芯片代换,这种EC之类的还是用一模一样的好

网友:
版本号还要一样才可以。

网友:
过来学习下啊

网友:
你看看EC带不带程序?

网友:
不通用的,要一样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要用一模一样的呢,有的看PDF图纸脚位好像一样,但是EC旁边的晶振会不工作的,小芯片代换,这种EC之类 ...

是的,差个字母就不行,装上不行,年过了在发芯片

网友:
学习了,正好手中刚刚接手一台b4400不触发,原本还想代换试试这下省的走弯路了。

网友:
这个没试过,你问下发芯片的看下

网友:
不能代换,我测试过的,脚位的定义都不一样,换上去不触发的

网友:
不能换了,不开机

网友:
数字后面的字母要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