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537 F2进入不了BIOS方法

楼主(2017-01-22):
拿掉笔记本主电池后接通电源长按开机键,听到“嘀”长响一声后BIOS就放电成功。在重启按F2就可以进入BIOS了。

网友A(2017-04-18):
遇到一个开机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遇到一个开机掉电

开机掉电的话可以先刷一下bios程序,再看一下温控等各大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机掉电的话可以先刷一下bios程序,再看一下温控等各大供电是否正常

早就 修好了     这速度 有点慢

网友C:
开机掉电碰到过开关坏的

网友:
学习学习,但没遇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早就 修好了     这速度 有点慢

论坛需要回复的帖子实在太多了,回复不过来,敬请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掉电碰到过开关坏的

不错,有的开关坏掉,短路会引起掉电,等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需要回复的帖子实在太多了,回复不过来,敬请见谅

没事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