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7-01-22):
    同行送来一个联想显示器,我测完不通电 ,接着测电源的保险,没有问题,当测到二极管时出现问题, 这个管子标注是:174F     SR5100,
直接换了一个二极管上去 ,这个二极管标注是:MBR5200   2106    (管子位子看大图),换好后上电测机亮了 还是新手学习,老手勿喷

网友:
这两个整流二极管非常爱坏,,可能是参数选的小了

网友A:
联想好几个畸形容易坏这个整流二极管,换了好多个了,这个还是比较好找的。

网友B:
这个板子也遇到过  确定是缺陷!后期改良了  是两个  也就是双的二极管整流了 很少坏了!楼主遇到的是第一批!  要想稳定可以加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联想好几个畸形容易坏这个整流二极管,换了好多个了,这个还是比较好找的。

我修到的联想不过电的 都不是这个管子坏啊  都是前级丫的有短路 坏好几个东西的 还真没有遇到联想的这个故障的 可能是我联想修到的不多就是了

网友D:
这算小问题了  我碰到全换的差不多的

网友E:
你运气太好,我都是碰到电原驱动芯片坏,不办法只好换万用模块顶用

网友F:
这款显示器应该是通病吧 ,我也修过几台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G:
这个是用来反向隔离的还是整流的?

网友H:
这二个二极管是一个5V 电压,一个12V电压!

网友:
有思路是好

网友:
写的很好 很详细

网友I:
联想的大部分明基代工.

网友:
这款显示器应该是通病吧 ,驱动板上有个电容也好坏

网友J:
肖特基功率厂家选小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联想好几个畸形容易坏这个整流二极管,换了好多个了,这个还是比较好找的。

这个是12v的 整流二极管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也遇到过  确定是缺陷!后期改良了  是两个  也就是双的二极管整流了 很少坏了!楼主遇到的是第一 ...

一般不都是用 双二极管封装在一起的那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到的联想不过电的 都不是这个管子坏啊  都是前级丫的有短路 坏好几个东西的 还真没有遇到联想的这个 ...

前级丫的有短路  这个是什么地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算小问题了  我碰到全换的差不多的

拿维修成本就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运气太好,我都是碰到电原驱动芯片坏,不办法只好换万用模块顶用

电原驱动芯片  是找不到芯片代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款显示器应该是通病吧 ,我也修过几台都是这样的问题

看来联想的质量 也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用来反向隔离的还是整流的?

看样子 是整流的 输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12v的 整流二极管吗

是的,也有可能是5V,有些事装了两个管子,有些事单管,这个管子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二个二极管是一个5V 电压,一个12V电压!

哦 是这样的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联想的大部分明基代工.

哦 看来明基的质量 不怎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肖特基功率厂家选小了.

这个 厂家 应该计算过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是的,也有可能是5V,有些事装了两个管子,有些事单管,这个管子容易坏。

一般情况下 也不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K:
一般不都是用 双二极管封装在一起的那种吗

不是封装的  就是2个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封装的  就是2个管子!

哦 是两个整流管并联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K:
一般情况下 也不会吧

修了联想的好几个机型都是这个管子击穿。造成不通电的现象,在线测量就能测出来短路。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修了联想的好几个机型都是这个管子击穿。造成不通电的现象,在线测量就能测出来短路。

哦 是这样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是直接测二极管吗

网友:
这台机型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到的联想不过电的 都不是这个管子坏啊  都是前级丫的有短路 坏好几个东西的 还真没有遇到联想的这个 ...

联想的机子很爱坏这个整流二极管的

网友:
这种管子坏的最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哦 是这样  学习了

你都是大神级别了,谦虚了。

网友:
就这样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是大神级别了,谦虚了。

大神 还差的远呢
按只是会修点 简单电源问题的新手啊

网友:
整流电路通病啊

网友:
下次遇到就可以多考虑一下它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曾遇到过一两次 当时查到它坏了还有点不太相信

网友:
一般都是5200而且是两个的。

网友:
12V的电流 整流管

网友:
用快恢复二极管功率要大点的

网友:
输出的整流二极管损坏 已加分

网友:
是后级输出五伏不良引起的不上电吧

网友:
这个肖特基管子容易坏,每次看到这个都是首先测量的

网友:
通病 爱坏的二极管

网友(2017-02-21):
这两个整流二极管非常爱坏,本来是俩个,他安装一个

网友:
是12V整流管坏了。

网友:
秒杀的故障

网友:
好多机型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DELL 2209war也容易坏这个二极管

网友:
通病啊,这情况多

网友:
5100不是100V 5A吗

网友:
换一个二极管,比换一个电源块轻松多了,但是,有个时候,很难想到是这小家伙。

网友:
这个插电灯闪,高压15V供电短路,这个要换原型号的,不然还要挂,这个是肖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