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MO5

楼主(2017-01-22):
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图中的这个是什么元件?是不是MOS管?

网友A:
78M05, 三端线性稳压,,输出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78M05, 三端线性稳压,,输出5V

谢谢老大谢谢老大谢谢老大谢谢老大

网友:
这个在台式主板南桥待机部分有用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8M05, 三端线性稳压,,输出5V

这个可以用那个元器件替换?一定要用原值吗?

网友:
5v稳压管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用那个元器件替换?一定要用原值吗?

这个也好找呀,,,,。。

网友:
只能用780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用那个元器件替换?一定要用原值吗?

找不到78005  可以试着用1117改  但是要调整电阻! 7805很好找啊  老的主板上面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不到78005  可以试着用1117改  但是要调整电阻! 7805很好找啊  老的主板上面有的@!

要加多大电阻呢?

网友:
7805就可以  输出5v电压     看看输入多少,一般用78系列和1117 1084都可以改分压得到电压

网友:
网上找个公式算下。1117改的话,当然直接找78m05省事。

网友:
显示器的板找找

网友:
最好是同型号的代换。

网友:
是5V三端线性稳压管呀。

网友:
7805  5V稳压块

网友:
老板子上应该很多这种MOS管

网友:
这个不就是12V转5V的线性稳压器吗

网友:
78M05  用法你可以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