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A1466装双系统

楼主(2017-01-22):
         苹果笔记本A1466装双系统,上面写着WIN7及WIN7以上版本,64位的系统,我装WIN7的系统为什么显示文件丢失呢,装了好几次了都是文件丢失,从网上下载了很多版本,刻了盘,还是不行。最后没办法了,装的win8系统 才好。这是什么问题??请大神告知。。

网友A:
在哪里写着写着WIN7及WIN7以上版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哪里写着写着WIN7及WIN7以上版本了,,,,

他说的应该是在bootcamp上面看到的

网友:
启动模式设置不对吧

网友:
ghost的不行吧

网友:
听同行说 GHOST WIN10 好用,没亲自试过

网友:
这款机器好像不支持WIN7的

网友:
你直接从网上下驱动插U盘装不了吗?

网友:
苹果没有装过,只能帮顶了

网友:
缺少efi文件吧,猜的

网友:
应该是这款不支持win7了

网友:
GHOST版的系统不行

网友:
是不是bootcamp的版本问题呢

网友:
有可能是你系统文件问题,我遇到过一个,一般用BOOTCAMP装安装版ISO文件不容易出错呢。

网友:
要么是不支持win7  要么是镜像不对

网友:
要用安装版的镜像

网友:
14年的本本 就这个问题 要删除里什么东东 但是最好做win8

网友:
其他人说的都不对  14年的a1466出现这问题  ,一些吓起哄的

网友:
你们装系统还是少 ,这个14年就发现了

网友:
这个要看机器的 看机器的配置和年份的 有的机器比较新 不支持老的系统

网友:
系统不行吧

网友:
下载官方原版

网友:
主要看BOOTCAMP的版本新一点的都不能装WIN7了

网友:
一定要用MSDN的原版镜像。

网友:
WIN7要在苹果里面装

网友:
我给别人改过但是驱动对不上,没法用

网友(2019-09-15):
苹果装双系统
专题帖:
https://www.chinafix.com/zt/2550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