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IdeaPad U410 Nvidia Geforce 610M独立显卡驱动安装不上的方案

楼主(2017-01-22):
解决IdeaPad U410,安装win 7系统,安装官网所有驱动后,设备管理中独立显示卡依旧显示感叹号

网友:
不知道安装win8和win10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是BIOS还是驱动?

网友:
楼主发的是什么文件怎么用?

网友:
驱动文件吧?

网友:
新的驱动文件么

网友:
建议这样的机器还是不要安装WIN7系统。

网友:
应该是bios文件。

网友:
文件是BIOS吗,官方的?

网友:
各位看官都是惜分如命啊!下载下来看看吧 哈哈

网友:
看样子是官方的BIOS

网友:
楼主能否说明一下发的是什么文件。

网友:
所以是驱动ID?

网友:
刷不对BIOS 确实有装不上驱动的情况。

网友:
楼主这个应该是去台湾官网或者美国官网下的BIOS吧?

网友:
显卡驱动吧  新机器改系统越来越麻烦了

网友:
这是什么啊 是BIOS么

网友:
维修方法还是BIOS? 太神秘了

网友:
肯定是降级BIOS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