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师有七彩虹CF-B75-MX的 BIOS?

楼主(2017-01-22):
CF-B75-MX  V24    主板BIOS坏了,插检测卡开机只显示15-20-55就挡了,而且显示20的时候时间有5到6秒钟,测量各电压均正常,也没有发热元件,想先刷BIOS试试看,但论坛没有求有此BIOS的师傅共享一下,借用网上的主板图片如下

网友:
我没有 帮顶一下吧 实在不行就去某宝看看吧

网友A:
七彩虹的 官网可以直接下载啊 下载下来的时候 看看前面的部分是不是有引导区的数据 有的话直接刷就行了

网友:
楼主找到了吗,同求,我是跑马掉电

网友:
找到了 CF-B75-MX V24       BIOS

网友:
楼主,楼上给出了BIOS程序,你刷了试试。

网友:
这款七彩虹的官网有直接下的,挡55内存问题吧

网友:
谢谢版主及各位师傅的帮忙,5楼师傅的BIOS是在主板能点亮的情况下可以升级的,但是我的主板点不亮,档55

网友B:
谢谢各位师傅,官网的确有后缀名为bin的文件,再次感谢各位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师傅,官网的确有后缀名为bin的文件,再次感谢各位师傅

咋样了?修好没?

网友B:
谢谢版主,刷BIOS就OK了,再次感谢大家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刷BIOS就OK了,再次感谢大家帮助

恩,修好就是件幸事。

网友:
七彩虹的 官网可以直接下载!!

http://www.colorful.cn/ColorfulProduct.aspx?Cataid=12101509594818660dc6d78062fef4d73a8b

网友:
bios问题真的多,之前遇到不少也是bios搞的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七彩虹的 官网可以直接下载啊 下载下来的时候 看看前面的部分是不是有引导区的数据 有的话直接刷就行了

有引导数据的格式  编程器能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刷BIOS就OK了,再次感谢大家帮助

论坛没有的情况下  也只能到官网找  支持编程器刷的了  恭喜

网友C:
用时修修改下ME资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时修修改下ME资料啊

官网下载的直接刷啊。下载压缩包解压后有一个windows文件夹和DOS文件夹,打开DOS文件夹就看到bin文件了

网友D:
你试试这个,应该可以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试试这个,应该可以通用

谢谢!刷机已经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