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7x r2 无触发有3.3v 没有5v

楼主(2017-01-23):
小白初次来到论坛 请教大神一些问题  我手上有个m17x r2 主板无触发 有3.3v alw 没有5.0v alw 但是在 +5v_ALW2 上却有5V,  PWR_SRC是 19.5v 在 9,10,11,12,13,14,15,16 那一行没有任何电压 请问是正常的吗 ?

网友:
忘记说了是接上键盘后测试的

网友A:
没有叫没有5.0VALW 又有+5VALW +5VALW不就是待机5V吗 5.0VALW是什么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叫没有5.0VALW 又有+5VALW +5VALW不就是待机5V吗 5.0VALW是什么电压?

我在+5V_ALW点测没电压但是 另外一个点上一个叫+5V_ALW2有电压 我之后又检查了PQ33这么mosfet 从来没收到+5V_LX的电压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在5V_ALW测试点上没电。  因为这个电源管理芯片5V 那一排每个点都没有电压 我觉得是这个IC有问题

网友:
就是这一排每个点上都没电压 后面强制把PC42这个电容焊到PQ33 5,6,7,8上 +5V_ALW测试点上只有1.5V左右的电压

网友:
修好没,,,,,后面电压是不是需要开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