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8LMT-S2 档C7

楼主(2017-01-23):
故障 GA-78LMT-S2 档C7
同行拿一台式机说原来还亮  把内存和cpu都重装过  好吧不多说  拆机开干
插上电源诊断卡 跑码c7  测了测板上供电所有都正常 一圈完了后来刷个bios试试  技嘉bios故障多  都知道  可是刷完了后在次测试 同故障 ,这下有点懵逼了
,此时不易中摸到南桥上的25兆的晶振 码有时能码  有时能跑完,以为是这个问题,不多说换,同时也把32.768也换了 。完后不多说了  同样问题 ,郁闷中
手里有个南桥  换! 维修有时都为个为什么,所以我们不断追求结果!  换完 !还一样!甚至io8728也换了 还一样  北桥也做了,  相当郁闷 。此时准备放手了
。心里总觉的是内存那边问题。无意中去摸到了内存边上的一个as393,此板嗖嗖的码就能跑完 ,把手按紧几次关机重启都ok!于是找了个一样的 换上  哇 可以正常了反复试多少  正常!烤机中。。。。。。  bios 里面有官网也有我就不发了  图纸论坛也有  就不重复了

网友:
好好的板子,I/O、南桥、北桥,半条命也差不多了

网友:
个人感觉楼主走了好多弯路,C7本身就是内存没有过,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C7内存不过!!查内存条件 VCC主供电,236脚3.3V电压!!119 120脚数据跟时钟!!第一脚 REF 0.75V

网友:
虽然是修好,不过这么一大圈下来,这板子恐怕也用不久。

网友:
修个主板能收多少钱啊? 换了这么多 成本收回来没

网友:
C7   外设 内存 还有CPU座子这一个方向

网友:
最终还是修好了,鼓励下

网友:
修好了就OK  技术都是不断总结!吸取经验的!

网友:
怎么这么冲动就干桥啊,也不多查查条件,干了北桥板子估计就用不久了

网友:
看来维修也可以靠摸呀,,,,,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都没测干这干哪的靠运气吗

网友:
393是内存VTT芯片吗?,卡内存就检查内存条件啊

网友:
维修思路有点乱,,

网友: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有点曲折

网友:
南桥  北桥  IO    台板楼主也能下这么大的功夫  佩服

网友:
这主板也是虾球修的 ,转了一大圈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