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560一体机独显开机花屏入到系统也花屏

楼主(2017-01-23):
联想C560一体机开机花屏入到系统也花屏,独显主板换个CPU就好——附上BIOS

网友:
这样也可以?这一般不是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
没U的情况下 大多数人都会优先考虑显卡

网友:
大量横条,一般是屏的问题,当然显卡也有这种现象,只是不常见

网友:
所以说配件一定要全啊,不然容易走弯路,不然的话干掉显卡就烦

网友:
呵呵,看来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个板用的是什么CPU

网友:
这个还真是,一般应该先干显卡了,这以后要留个心了

网友:
没想到会是CPU的问题

网友:
哇····这钱好挣

网友A:
我感觉不像是BIOS 的问题,我感觉是屏线接触不良了导致的,刷BIOS的过程中重新插拔屏线,故障一起解决了

网友:
cpu坏导致花屏,确实很少很少!

网友:
无配件这种事会把人搞晕死.

网友:
CPU 还会引起花屏,学习了

网友:
是不是集成显卡的呀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
CPU坏还能进系统  什么奇葩故障都会出现

网友:
去掉独显试试

网友:
显卡和CPU都容易坏

网友:
Intel的CPU  不易坏啊   把CPU 镀金脚   擦擦   试试

网友:
这问题也够奇葩的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换显卡

网友:
这样也可以吗

网友:
cpu花屏。。。记下了谢谢

网友:
这故障都不好说只能换试试

网友:
楼主,深有体会,做维修,配件一定要全,不然走弯路,那就小事变大事了。

网友:
千年难遇,i5cpu装系统就蓝屏的遇到过!

网友:
那这个u可能就是集成北桥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不像是BIOS 的问题,我感觉是屏线接触不良了导致的,刷BIOS的过程中重新插拔屏线,故障一起解决了

人家是备份了bios发上来的  其实坏的是u

网友:
换CPU就好了,是不是CPU的供电有问题?有点意外啊!

网友:
花屏的表现,很像是ATI显卡的表现

网友:
CPU坏了,也能出这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