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25不进系统维修(应该是通病)

楼主(2017-01-23):
机器:联想E525    AMD  集成显卡故障:不进系统(过了进度条,一直一个鼠标在那)
维修:1、拿测试盘装系统
           2、拆机换CPU测试,碰到过几次CPU坏也是这样的
           3、测试主板各个电压,发现CPU供电有点杂波
           4、测试电压时发现CPU供电上下管是乌龟壳的,马上把上管全换掉,测试故障一样
           5、加2个330,测试OK

  维修之前也搜索了下E525不进系统维修方案,很多发求助贴,可能是通病,都没有看到是否解决,刚好修这机器,就发出来吧,避免大家走弯路

        虽然此贴没有什么 技术含量,但是编辑帖子也不容易啊,没积分了,大家给加点分吧!

网友:
乌龟壳的MOS管就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全部换掉,可能有哪个电容有问题或者轻微漏电,这样比较保险

网友B:
看的不太明白  最终解决是加了两个330吗?  前面怎么还说集显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的不太明白  最终解决是加了两个330吗?  前面怎么还说集显问题?

CPU供电加的330解决 机器:联想E525    AMD  集成显卡          故障:不进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全部换掉,可能有哪个电容有问题或者轻微漏电,这样比较保险

楼主换了全部上管,发现没啥用还是有杂波,然后就加了2个330电容

网友D:
楼主你这样加电容不太美,既然有杂波不全部换掉好吗?有些电容不良还会引起故障哦。

网友:
CPU供电加的330解决   机器:联想E525 AMD 集成显卡                 故障:不进系统     大家加点分吧

网友E:
会不会返修呢?

网友:
这个好,这个一定要加分,收藏了。

网友:
这个要加分才行

网友:
确实这一般先软件

网友:
有经验就是牛逼啊

网友:
学习下,认真看.

网友:
前面修到咯机子用i5的掉电 用双核的正常  后面直接给他说u坏了送他个 还了个双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样加电容不太美,既然有杂波不全部换掉好吗?有些电容不良还会引起故障哦。

主板上有一个空位,另外的飞下线就好,现在维修还管它美不美,修好就行,不会引起不良故障的,修过很多5V滤波不良,都是飞一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返修呢?

修过很多5V滤波不良,都是飞一个330电容

网友:
好强!!不过这样装电容不保险吧

网友:
这种通病最爽的  加分

网友:
有一个空位 就加一个470 可以么  一定要加2个330才没有杂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换了全部上管,发现没啥用还是有杂波,然后就加了2个330电容

这个我明白,我的意思是说应该有电容不良所以有杂波,建议把滤波电容全部换掉

网友:
乌龟壳算是通病一种了

网友:
本子的奇怪问题确实比较多   学习了

网友:
过来学习下啊

网友:
已加分鼓励,多发帖子

网友:
相当有技术含量了 这问题有时候整死人都找不到

网友:
这板铁壳爱挂 cpu还挺爱挂  有点像b470的u一样脆弱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返修呢?

事后诸葛亮吗,切入点人家根本就不因为你说的,进入不到就一定的滤波不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过很多5V滤波不良,都是飞一个330电容

事后诸葛亮吗,切入点人家根本就不因为你说的,进入不到系统就一定的滤波不良吗

网友:
新机器很多BIOS问题

网友:
楼主厉害 这都能搞定

网友:
通病 好像阿是

网友:
这个是一定要加分的,加油了

网友:
应该全部换掉

网友:
全部换掉,要不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