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不充电一盘有什么通病

楼主(2017-01-23):
苹果不充电一盘有什么通病

网友:
电池坏的比较多 先换电池试下看撒 不行慢慢修  你这样问谁也不知道

网友:
USB管理芯片损坏会导致不充电、不联机、大电流。

网友:
你这问的 面太广了吧

网友:
是充电无反应还是有充电图标二方面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