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90S进水电阻掉点求阻值

楼主(2017-01-23):
如图:请指导

网友:
板号 找图纸啊  没有吗? 没有就比较麻烦

网友:
测下 看是上提电阻 还是保险电阻 再找个放上

网友:
测测是几付   供电   如果不是分压  要是3  5付的   不是那个一个试试  没事的

网友:
找个图纸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找个10k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