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温度曲线的疑问

楼主(2017-01-23):
如图,这是我拍的一张店里面的效时BGA无铅的曲线,有一段温度曲线凹下去,那一段时间是用来做什么的,有什么用?

网友:
在功率上面有一段凹下去的温度曲线,那一段时间是用来做什么的呢?为什么要这样设置

网友A:
不是太懂,反正CF260用的666飞起来……自己瞎调的曲线,根据经验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太懂,反正CF260用的666飞起来……自己瞎调的曲线,根据经验来

温度曲线的设置会不会和成功率有关系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温度曲线的设置会不会和成功率有关系呢

非常大的关系,就算有一台上万的BGA,温度曲线调不好,也 是废物,这个还是要自己摸索,我都爆了多少个AMD的北桥了,说多都是泪

网友:
引用 网友D:
bga 看你的是几温区的。比如我的说是三温区的就是三个个线。一加热的时候三断一起。上面下面和红外。还有往 ...

那你那个多出来的那根线有什么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非常大的关系,就算有一台上万的BGA,温度曲线调不好,也 是废物,这个还是要自己摸索,我都爆了多少个AM ...

我感觉肯定有一种比较好用的曲线,总觉的什么时候的温度该延长多久有很多讲究,但是自己摸索这特么得摸索多久啊,而且这肯定需要一些理论知识作为基础的

网友:
最好是根据自己的环境温湿度,自己去摸索适合自己的温度曲线,不能完全借鉴别人的曲线数据

网友:
这个曲线为什么会这样设置,得看厂家的设定,关于BGA的温度曲线,可以说就是BGA的灵魂,就算硬件再好,没有一个好的灵魂,依旧是废物。就算再差的硬件,有个完美合理的曲线,也能做出像样的加焊。

网友:
没用过这个 用的是快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肯定有一种比较好用的曲线,总觉的什么时候的温度该延长多久有很多讲究,但是自己摸索这特么得摸索 ...

这个凭悟性,看个人啦,我的BGA买来半年了,现在摸索出来一点,之前我用的BGA都是别人调试好的,自己亲自调试,还真么试过,这是第一次

网友:
不同的机器,因为控制精度也不同,所以曲线还是自己摸索,。。

网友:
这个温度曲线很重要,特别是到最后那段还要靠自己的经验去验证的

网友:
同样的BGA  同样的曲线  在不同的区域使用  效果也是不同的  不用纠结曲线怎么设置  只要根据自己的切实条件 找出适合自己的曲线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大的关系,就算有一台上万的BGA,温度曲线调不好,也 是废物,这个还是要自己摸索,我都爆了多少个AM ...

我的BGA成功率很高!不像你的垃圾BGA老干死桥!卖破烂吧!

网友:
温度是一步步上升的 不会下降吧

网友:
看这温度线的直角多好,温度控制精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曲线的设置会不会和成功率有关系呢

总结几个经验
1.底部预热温度要高,我调到200度,可以加快焊接速度,因为如果PCB太冷的话BGA区域会把热量导到冷的区域,这样就会造成BGA核心温度高于四周温度,结果就是核心温度太高爆锡但是芯片根本就没动

2.预热时间一定要长一点,特别是天气潮湿的时候,不管是PCB还是芯片湿气太大非常容易鼓包

3.上部温度不要太高,最好不要超过220度,我们焊接芯片的目的是让芯片底部锡珠先融化,如果上部温度太高就非常容易导致晶圆底部的锡珠先融化,也就是封胶那里的小锡珠先融化,那就芯片100%爆掉

4.根据经验自己来调节,要灵活变通,不能一位的套用别人的曲线……

有铅 上部200度 下部260度

无铅 上部220度 下部300度

不用担心下部温度太高,PCB没那么脆弱,脆弱的是芯片,反正我试过上部240 没有一次成功,全部爆锡珠

网友:
曲线能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