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_5k2t玩游戏掉电重启,不玩游戏基本正常

楼主(2017-01-23):
换过显卡供电电容,鲁大师性能检测跑cpu正常,跑显卡掉电重启,温度也不高,没思路

迅维网的朋友们真不错,我刚发出去就有这么多人回复真的感觉人间有爱。呵呵

网友:
先给显卡做下BGA吧  不然怎么办呢?

网友A:
直接把独显屏蔽了吧,用集显,这种问题估计还是显卡坏的多,搞好也收不到几个钱,搞不好还赔钱,用集显还稳定些,玩点小游戏算了

网友:
BIOS刷个试试

网友:
遇到过华硕K55,具体哪个型号忘记了。独显蓝屏,禁用了用核显正常,是独显核心坏了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这机子  蛮老了    现在 修这样的  也少了     谢谢分享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的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独显屏蔽了吧,用集显,这种问题估计还是显卡坏的多,搞好也收不到几个钱,搞不好还赔钱,用集显还稳 ...

这是PM965的  没法改用集显的

网友C:
有没有可能 是独显供电 不良 造成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 是独显供电 不良 造成的呢?》

已经换了显卡供电的电容,没有示波器没法看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PM965的  没法改用集显的

对的,这个没有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独显屏蔽了吧,用集显,这种问题估计还是显卡坏的多,搞好也收不到几个钱,搞不好还赔钱,用集显还稳 ...

机主玩武林外传呢,要不然也不什么来修,看电影两个小时掉电重启,

网友:
先给显卡做下BGA吧

网友:
我让他拿走了,这老机上BGA不值当费那个劲。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也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D:
这机子通病是显卡你说的只能换换是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子通病是显卡你说的只能换换是下

我怎么没看到关于这个机器通病的ti帖。要知道这样就试下了,是要还是要换显卡bga,换显卡的话没价值把?买个板才200左右

网友E:
查查供电波形吧

网友:
适配器换一下试试

网友E:
楼主机器修好木有,哪个元件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查供电波形吧

家里穷,买不起波波

网友(2017-03-07):
引用 网友E:
楼主机器修好木有,哪个元件坏了

没有,机主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