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_5k2t玩游戏掉电重启,不玩游戏基本正常

楼主(2017-01-23):
换过显卡供电电容,鲁大师性能检测跑cpu正常,跑显卡掉电重启,温度也不高,没思路

迅维网的朋友们真不错,我刚发出去就有很这么多人回复真的感觉人间有爱。呵呵

网友A:
这问题应该好修,没思路就先瞎修

网友B:
碰上这种问题头疼 光检查都得老久

网友C:
SONY的适配器电压一般是19.5V,用19V的可能会不行,这我遇到过,还有最好用原装适配器试试

网友D:
看看有没有那种玻璃芯片 sony的好多这个芯片巨烫引起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有没有那种玻璃芯片 sony的好多这个芯片巨烫引起掉电的

你说的这种玻璃芯片是干什么用的,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应该好修,没思路就先瞎修

总不能动不动就上bga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SONY的适配器电压一般是19.5V,用19V的可能会不行,这我遇到过,还有最好用原装适配器试试

可惜插口和常见电源不一样,手头没有别的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上这种问题头疼 光检查都得老久

说的太对了,这种情况没有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