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mcp6p m2+开机正常 关不了机维修

楼主(2017-01-23):
型号:映泰mcp6p m2 VER:6.3故障:开机正常进系统关机后风扇一直转强行关不了机

IO IT8716F-S   开机针角 71 72 75 76

IO75角PWRBTN 按开关有跳变高低高 IO 72角PWBTOUT 发送南桥3.3V也有跳变高低高 IO 71角SLP_S3桥给IO信号按开关一直保持3.3V高电平
把71悬空接到72角一起按开关可以关机松关开关自动开机判断桥问题 最后加焊桥 开机正常 关机也正常  维修结束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把SLP3和PWBTOUT接一起,这样的话一通电那SLP3就是高电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把SLP3和PWBTOUT接一起,这样的话一通电那SLP3就是高电平了

通电状态这个信号本来就是高电平状态关机则为低电平状态

网友:
这里也可以将71脚强制拉低接地判断南桥故障

网友:
slps3信号一直处于高电平状态,即这里绿线电压相反处于低电平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把SLP3和PWBTOUT接一起,这样的话一通电那SLP3就是高电平了

PWBTOUT按开关时为低电平,我只是用PWBTOUT按开关时把SLP3拉低看能不能关机判断IO是否还有问题

网友C:
没看懂,PWRBTN和SLP_S3#一起不带这么完的,关机的时候SLP_S3#是地电平,开机的时候SLP_S3#是持续的高电平,你这样玩,肯定按着开关就关机啊,松开关就开机啊,英伟达的关机不断电,一般都是总线供电的开启出问题比较多,这个总线供电的开启一般都是是桥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PWRBTN和SLP_S3#一起不带这么完的,关机的时候SLP_S3#是地电平,开机的时候SLP_S3#是持续的高电平 ...

你说这么多我也没看懂你想说什么,SLP_S3按开关持续高电压说明南桥这边有问题71 72连在一起我只是试用72角拉低71角看IO运行正常不 连在一起按开关72拉低71也能拉低SLP3为低电平 如能关机说明IO运行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BTOUT按开关时为低电平,我只是用PWBTOUT按开关时把SLP3拉低看能不能关机判断IO是否还有问题

也取掉io芯片测量slps3信号引脚在主板关机时候的工作电压

网友:
这个桥虚焊的多   特别容易坏  以后修得也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