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监控电源 无输出 (2)

楼主(2017-01-23):
故障现象
加电 指示灯不良
无12v 输出

观察
无明显 损坏元件

保险未断

大电容未鼓包

后级输出滤波电容 未鼓包

加电后 测试大电容有300v 电压
说明310v 整流滤波 部分正常

检查初级部分
主开关部分

在线测试发现启动电阻无穷大

拆下测试 无穷大

检查脉宽调制部分正常

检查后级稳压反馈部分正常

打后级输出对地正常

更换1M 启动电阻后

加电指示灯亮
测试输出正常

网友A:
很实用的教学贴,至少让人一目了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实用的教学贴,至少让人一目了然!

多谢版主支持
按也是新手  没事 练练手的

网友C:
这是成本比较低的自激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成本比较低的自激电源

是的 没事用来练练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 没事用来练练手的

看这段时间,电源修了不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这段时间,电源修了不少呀

这段时间 没怎么修电源的
没事 修点简单电源 练练手的

网友D:
电源好多是坏这个起动电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源好多是坏这个起动电阻的

支持,经常遇到这样的电源.......

网友F:
图片拍的挺清晰的  不过这电源的做工就不咋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版主支持
按也是新手  没事 练练手的

至少小白或者没什么基础的人能看的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好多是坏这个起动电阻的

是的 这个启动电阻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支持,经常遇到这样的电源.......

看来 也修的这样的 电源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图片拍的挺清晰的  不过这电源的做工就不咋地了

是的 这电源 做工不好 便宜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少小白或者没什么基础的人能看的明白。

版主说的极是啊

网友G:
启动电阻坏了,开关管没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启动电阻坏了,开关管没坏吗?

没坏一般电流检测电阻坏了 开关管就会跟着坏

网友:
图纸怎来的!

网友H:
小功率高阻值电阻在开关电源中故障率也是蛮高的.

网友:
按按照 电源实物图 大概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小功率高阻值电阻在开关电源中故障率也是蛮高的.

是的 遇到过很多次了

网友I:
楼主精神可嘉写的这么细,启动电阻干得是个重活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精神可嘉写的这么细,启动电阻干得是个重活

是的 坏的比较多

网友G:
启动电阻 跟限流电阻坏的最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启动电阻 跟限流电阻坏的最多

限流电阻 这个好像应该叫 电流检测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限流电阻 这个好像应该叫 电流检测电阻

支持,应该是电流检测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支持,应该是电流检测电阻...........

但是好像一般都叫限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好像一般都叫限流电阻

好多人都称为限流电阻,却是错误的...........

网友J:
开'关管工作条件查查

网友:
分析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开'关管工作条件查查

就是 主开关部分吗

网友:
按也是新手 没事 练练手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没坏一般电流检测电阻坏了 开关管就会跟着坏

兄弟 好文章 给你点赞 顺便问问 你这图纸哪来的 能送我一份吗  94014058@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兄弟 好文章 给你点赞 顺便问问 你这图纸哪来的 能送我一份吗

按也是新手学习下 画的图纸

网友L:
这个可以有。简单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可以有。简单明了

新手没事 练练手学习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