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 NM-A141开鲁大师1分钟不到掉电

楼主(2017-01-23):
Y400 NM-A141开鲁大师1分钟不到掉电,实测温度都很正常我要不要刷个BIOS试试?修到过跑内存掉电的,这种问题没遇到过。

网友:
负荷重了,查查温控和电源供电部分

网友A:
直觉同bios没什么关系  隔离  3  5v  温控  桥 显卡等都会引起掉电  测试时可以摸摸看那个电感或管子较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觉同bios没什么关系  隔离  3  5v  温控  桥 显卡等都会引起掉电  测试时可以摸摸看那个电感或管子较烫

问题解决了,显卡供电管不良,已经修好了。谢谢了。

网友:
供电不稳定引起的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显卡供电管不良,已经修好了。谢谢了。

想知道你是如何查到的,这种故障确实不好查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你是如何查到的,这种故障确实不好查啊啊

过流啊,跑3D电流明显过大,掉电时伴有过流打表。修过好多这类故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你是如何查到的,这种故障确实不好查啊啊

修过华硕K42JR的机子你就明白了。

网友(2017-02-26):
我也遇到一个,准备按照楼主的思路下手了,希望能行,阿弥陀佛。

网友:
查温控,查供电

网友:
跟y450掉电差不多啊也是独显供电那块的问题

网友:
修这样的故障没有一定经验的师傅是不容易修出来的

网友D:
修出来了没有?楼主  告诉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出来了没有?楼主  告诉结果

看回复里面有结果

网友(2021-02-23):
换显卡 复合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