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充电故障 不充电不联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7-01-23):
iPhone6充电故障 不充电不联机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不充电,不联机

  维修过程:

  先来看iPhone6的充电电路图

iPhone6不充电 不联机故障维修 图1

iPhone6不充电 不联机故障维修 图2

iPhone6不充电 不联机故障维修 图3

  总结:

  数据线送来的5V电压PP5V0_USB经过尾插一路送到Q1701充电保护电平转换变成PP_TRISTAR_PIN(5V),送到了U1700-USB控制管,插入数据线的时候,在C1704那里可以测到5V(PP_TRISTAR_PIN(5V),另一路送到了U1401充电控制管,插入数据线的时候,在C1408可以测到5V电压(PP5V0_USB)。

  这两路5V有一路不正常,都会提示“不支持此配件”,或者假充电,PP_TRISTAR_PIN(5V)这一路不正常还会出现关机可以充电开机不能充,也不能联机。当然USB控制管坏也会引起这些。

iPhone6不充电 不联机故障维修 图4

  如果出现不充电或者不能连接电脑,可以插入数据线以后,在C1704和C1408测有无5V,如果有,那就要检测充电控制管和USB控制管本身的供电是否正常,正常就换芯片或者重装,另外也不要忽略了保护管Q1701损坏引起不充电不联机。

  相关阅读:

  iPhone6手机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iPhone6系列阴阳屏维修专题贴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1036833.html

  iPhone6系列进水不开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656-1-1.html
  iphone6不充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8578-1.html
(本文内容来自互联网)

网友:
这个写得很详细了  不是转载的吧

网友:
转载资料分析很具体实用

网友:
  看了好久一会。   学习了不少

网友:
好的贴子值得多花时间去研究

网友:
虽说是转载,但好帖子还是值得学习。

网友:
有图有真像好贴子

网友:
确实现在修IPHOND6不充电的有好多呀,有的还是搞不定,估计是CPU信号的问题

网友:
主要查查5伏电路和保护电路吧

网友:
这应该是转载的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