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V 无集显供电维修

楼主(2017-01-23):
华硕X450V,板号X450CC 2.0 开机电流0.7-0.8几,不显示
测量发现没有集显供电
刷了几个BIOS都不行
最后直接加焊桥好。。

网友:
不错,一炮打响。。。。。。。。

网友:
amd直接焊。。。。。。。。。。。。

网友A:
集显无供电,和桥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无供电,和桥有关系?

桥要发出复位 然后降压产出u复位 然后自检  出集显供电

网友:
双显的机器  刷了bios不行  桥的故障率很大

网友(2019-01-11):
有图有真像,思路清晰,收藏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