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显存供电乌龙事件

楼主(2017-01-23):
客户换下来的GTS450显卡 ,有核心供电无显存供电(哈哈,本小白已经确定那点是显存供电,谢谢大神们指导)。原显存电源IC型号APW8720A, 估计看不清,看到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1682-1-1.html,RT8120B可代换,但是RT8120A就不行,找到料板,找到了A但是始终没有找到B。没办法只有验证一下那位大神的说法,上机。通电测电压,1.3V然后下降到1.2V左右。
已经亮机,当时心里就想那位大神是错误的啊~~
在此深表歉意!!然后就做系统,打不了驱动~~~,并且用驱动人生更新之后花屏,就怀疑是不是供电的问题,亮机情况下再测试了一下,只有1.2的供电。心里那个恨啊!!问题一定就是显存供电偏低导致装不了驱动。

又去找料板,终于,在一块H61的料板上找到了RT8120B,换上,测试电压,显存供电狂飙到了2.0V,上机。进系统。全正常,证明确实是RT8120A导致1.2V电压。但是显存供电2.0V的供电会不会烧坏显存,如果不会烧坏是不是就超频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那位大神说的,RT8120A上机显存供电无输出,实验证明,有输出,就是偏低~~~~~B上机偏高~~~找不到原型号芯片,开年发一个比较好。2.0V的电压心里还是觉得很毛。

祝大家鸡年大吉,天天吃鸡(鸡肉.....你们这些思想不讲康的。)

网友:
现在的我,虽然还是小白,但不是从前的小白了!!!不会再不亮就烤核心,不好就扔掉了,很多都不是核心的事~~~哈哈,聪明的我鸡年发大财。

网友:
有待验证,玩玩游戏没问题应该就好了

网友A:
450有D3和D5的,D3的2.0还可以,D5的肯定不行

网友B:
换8120B出来电压是2V后再把6脚连接的分压电阻拆下来调整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有D3和D5的,D3的2.0还可以,D5的肯定不行

这卡D5,修好到现在3个小时了。还没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8120B出来电压是2V后再把6脚连接的分压电阻拆下来调整阻值

原阻值是多少~~~~如果降0.5V,怎么计算...

网友:
RT8120  A和B不能代换的原因是芯片内部参考电压一个是0.6一个是0.8  互相代换时,需要调整FB脚的分压电阻

网友D:
同意5楼的建议,应该拆下电阻调整一下,d5的显存应该工作在1.5v左右,相差太多会影响颗粒寿命,楼主可用一颗20k的可调电阻旋到中间飞线板子,通电测试显存电压,调整可调电阻,直到有1.5后得出两边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阻值是多少~~~~如果降0.5V,怎么计算...

先拆1个分压电阻下来量下是多少的我再给你算下要换多大的

网友:
都是大神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5楼的建议,应该拆下电阻调整一下,d5的显存应该工作在1.5v左右,相差太多会影响颗粒寿命,楼主可用一 ...

这个都被你想到了,可调电阻还可以这样玩,绝招啊

网友E:
这个2v可能还是有点高!会不会烧心片??!!

网友F:
同志们都有耐心修显卡啊  我就没那个耐心

网友G:
用RT8120D可以完美替换,我试过了哦。

网友:
并联个电阻在FB脚一端接供电哪个反馈电阻上吧,找100K这样的,不够就多并几个

网友H:
2.0V的电压偏高太多,GDDR3显存电压也就是1.8V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同意5楼的建议,应该拆下电阻调整一下,d5的显存应该工作在1.5v左右,相差太多会影响颗粒寿命,楼主可用一 ...

这样的话岂不是A也能通过调整电阻获得1.5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2v可能还是有点高!会不会烧心片??!!

目前还没有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志们都有耐心修显卡啊  我就没那个耐心

小白觉得,显卡比主板好修哇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RT8120D可以完美替换,我试过了哦。

没有找到D,只找到A B,通过大神的分析,A和B通过调整电阻可以达到1.5V。说明A和B都可以用。

网友I:
思路没有问题来年发一个没毛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H:
2.0V的电压偏高太多,GDDR3显存电压也就是1.8V左右。

报告版主大人,是GDDR5,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告版主大人,是GDDR5,

是啊,因此对于1.5V的GDDR5显存来说,2.0V的显存供电是偏高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思路没有问题来年发一个没毛病

已经找到RT8120D,测电压1.57V,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告版主大人,是GDDR5,

报告版主大人,找到RT8120D,1.57V妥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8120B出来电压是2V后再把6脚连接的分压电阻拆下来调整阻值

已经找到D,完美代换1.57V,妥妥的

网友J:
看来显卡维修的技术大神不少啊,可惜我是小白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来显卡维修的技术大神不少啊,可惜我是小白路过学习一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K:
显卡真不好修,有时供电都正常都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显卡真不好修,有时供电都正常都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供电正常,最大嫌疑就是bios和核心了,我是这样觉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岂不是A也能通过调整电阻获得1.5V的电压??

电压能出来,但芯片内部的基准电压不同会影响代换电路的瞬间稳定性能,所以尽可能原型号修复,建议楼主经常碰到的电源芯片,还是备一些的好,可以在某次购买芯片时顺带拍些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能出来,但芯片内部的基准电压不同会影响代换电路的瞬间稳定性能,所以尽可能原型号修复,建议楼主经 ...

谢谢大神提醒

网友:
电压高烧核心就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显卡真不好修,有时供电都正常都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如果供电都正常但不显示,测测板载27M晶振是否正常起震,测测PCI-E槽的复位信号和时钟信号是否正确被核心接受到,有时候可以结合主板诊断卡,结合副显卡来看看核心是否正常工作。来判断到底是核心问题还是显示接口问题。

网友L:
这个修好了也不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修好了也不值钱

大神说的有道理,哈哈。就当是练手了,哈哈,这小店一天的电费差不多哦,还有多余的可以吃泡面呢

网友:
是节能电路,电压可自动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找到D,完美代换1.57V,妥妥的

哦,恭喜楼主了

网友M:
要有图纸才好修吧
晴天G
显卡估计没图纸...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M:
要有图纸才好修吧
显卡估计没图纸...

网友:
今天我用RT8120D代换了RT8120A,结果也是内存电压2.0V,事实证明两者不能代

网友:
可调电阻还可以这样玩

网友(2017-03-06):
多看一些这种8脚的电源管理芯片pdf 你会发现其实不论品牌 型号其脚位基本是一样的 都有代换的可能性

网友:
2V不算高吧 手摸摸显存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