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U 艰难维修

楼主(2017-01-23):
        阴历2017 最后一台电脑了,明天就要放假了,       T430U 版号:DAOLV3MB8GO REV:G      USB全部失效,USB有一组地址线为零,换hm77 ,型号是:SLJ8D,找了半天只有SLJ8C和SLJ8E .查了半天,只有一个帖子说能代换,是V490U的机子。没办法,换吧。 灌胶难弄,弄了半天,新的SLJ8E焊上去了,感觉挺完美。开机测试,妈的,按下开关,电流微摆一下就掉了,再按开关就没反应了,量了也没短路啊。感觉不是焊接问题,平时也弄得挺多的,应该是芯片料号不一样(不敢确定),老换怕板子受不了,还是定个芯片吧。
       等了俩天芯片终于到了,烤了2小时,开干,换完开机测试,电流能上来了,但出现了2次开机现象,不管了,先测USB吧,对地阻值正常了,感觉应该好了,进系统看看吧,。。。。。。。进了系统还是不认,疯了,怎么可能,无言了。   坐了半天冷静下了,开始考虑是哪的问题,没图纸,大致量了下都正常,看看BIOS 吧,有俩个关于USB 的设置,一个是 USB CONFIG    一个是I/O PORT ACCESS  ,都是开启,没问题啊。恢复出厂试试吧。
       奇迹出现了,USB 好     了    !!!!!
      开始搞2次开机,论坛找了半天,没这个版号的工厂BIOS ,买吧,10元 搞定,只要刷 8M 的就能解决2次开机问题,奉献出来

网友A:
写完帖子开始收拾铺子,回家过年,希望明年的生意能好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完帖子开始收拾铺子,回家过年,希望明年的生意能好做点

准备收工了。  回家过年

网友:
先收藏了,用得时再下

网友:
BIOS现在都要合成了,我一般都淘宝买

网友:
厉害啊,明年生意兴隆

网友:
那你之前没换HM77时的USB失效,能不能也是BIOS的问题呀,,

网友:
换桥一般都要刷bios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也牛C之间徘徊!!!

网友:
intel的板子最好养成换桥后刷bios的好习惯

网友:
灌胶的桥不好搞啊!BIOS要合成。

网友:
新的一年生意,更上一层

网友:
有些板子换过桥是要刷Bios的

网友:
感谢LZ的奉献!!

网友:
资料先备用,是设置引起的吧

网友:
SLJ8系列都通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