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545不认声卡,不认网卡维修

楼主(2017-01-23):
      首先在这里预祝各位朋友新春快乐!
      前天我接到哥们的一个机器,联想E545,之前机器来的时候壳子都是碎的,而屏线也是烧焦的,它更换了LVDS芯片和屏幕+3V供电的PNP管后,就出现了不认声卡、不认网卡的问题。
     首先我拿到机器,先弄好弄的本地网卡,它是PCIE接口的,原机芯片型号为RTL8111F,测+3VALW和+3VS正常,但是由于只有该机器的主板图纸,没有小板的图纸,该机器的网卡是在小板上的,我想年前就搞好,所以就不打算订网卡小板,打算修吧,于是网上找网卡的图纸,也是咱论坛上的,测量发现本来网卡应该输出的1.0V,现在却为0.76V,然后把我台式机上的RTL8105E拆下来代换上去后,1.0V电压正常了,进系统网卡正常工作。
    然后维修声卡电路,测量声卡供电3.3V正常,测HDA总线,发现HDA_SDIN对地阻值为26欧姆,其余阻值都几十千欧姆,明显不正常,拆下网卡,测量主板上对应第六脚的位置不短路,裸测量芯片,第六脚对地26欧姆,声卡芯片为CX20671-21Z,在料板上找个CX20671-11Z代换,HDA_SDIN阻值正常了,二极管档为675,进系统有声音了。
      本来这个机器还有几个问题,但是由于我的那个哥们说剩下的问题可以不用理会了,因为客户不会用到。其他问题为:
           摄像头旁边的数字麦克风接上后严重发烫,估计是麦克风坏了。
           摄像头不工作,经测量发现主板去往摄像头的2根USB线打阻值为无穷大,跑线到桥下面都是无穷大,屏线正常,跑线都通。所以三种情况,一种为桥下面有掉点、一种是桥坏了,最后还有可能是桥开焊。
           PCIE读卡器不识别,经测量读卡器芯片周围的读卡信号线很多都对地短路,接上读卡器排线后,读卡器芯片发烫。估计芯片本身损坏。打PCIE阻值正常。
           原机无线网卡不识别,换其他网卡报1802错误,将原机无线网卡安装到其他机器上也无法识别,所以判断无线网卡本身损坏。由于我哥们要求客户可以用USB WiFi,所以我就没有继续维修。

     我个人分析一下整体的故障原因,感觉有可能是屏线烧焦的时候,背光供电和3.3V连接到一起了吧, 所以才会烧这么多东西。剩下的那些问题,估计更换麦克风、更换读卡器芯片、更换原装无限网卡即可解决。至于摄像头的问题,也只有把桥取下后,才能一看究竟。

    由于这个机器咱们论坛上有图纸和BIOS和EC程序,所以我就不上传了。但是这个机器的点位没有,查一些小供电和小元件时比较费事。最后我是去别人家店里修的,没有拍亮机照片。
    其实像解决这类问题,关键就是查供电(测电压)、查信号(打阻值)。

网友:
好电压记得太清楚了我就不行的

网友:
这屏线一烧,烧坏了这么多元件,,

网友:
多故障维修技术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这个真的666666啊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5v供电问题吧

网友:
这个坏的有点多

网友:
坏的是挺多的,但是这种问题碰见的一般都少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明确!

网友A:
估计 也修了至少 一天把??辛苦加分了

网友:
多灾多难 话说无线网卡坏的真不多

网友:
写的很详细,辛苦楼主,加分了

网友B:
大兄弟,你这收多少钱?通常我让人家买外接了

网友:
很好的功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兄弟,你这收多少钱?通常我让人家买外接了

我那哥们给我150,还请我吃了顿饭,送我一片X201(板载I5-560)的料板,很够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 也修了至少 一天把??辛苦加分了

谢谢,修了两天一夜,中间也走了点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