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分享个内存维修的经验

楼主(2017-01-23):
闭来无事,拿出两条二代2G坏内存,一条金邦,一条威刚,金邦的能开机,用RST检测有坏颗粒,威刚的不能开机。有坏颗粒的不好办啊,不能开机的这条想想会不会是SPD程序有问题,把两条内存的SPD调换了一下,没想到奇迹发生了,本来没反应的威刚检测完全正常了。

就这么多,呵呵。
我是觉得大多数的内存虽然坏了,但如果坏的不是很严重应该是能开机的,这个不能开机SPD很有可能,有了这个想法所以才去换了SPD试了一下。还真的行。
另外容量,频率,和颗粒数一样的我觉得都可以调换试一下,我觉得一定可以有复活的,反正我们都有很多内存,复活了卖几块就赚几块。
我是菜鸟,看着没用处可以不出声。

补充内容 (2017-2-21 21:07):
我之前对修内存确实没什么经验,碰巧弄好了很兴奋,所有才上来发贴,

网友A:
这个就是狗屎还发出来!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狗屎还发出来!运气!!!

可能你连屎运都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狗屎还发出来!运气!!!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3564-1-1.html,就你发的那个贴,我修的故障和你的一模一样,我连10分钟都没用上就搞定了,我都没发出来,你还好意思说别人。

网友:
这个经验。。。

网友B:
完全不能反应是SPD的问题

网友:
哈哈哈哈。。修好就是钱啊

网友:
好多内存坏都不是硬件坏了

网友C:
是不是SPD的问题,其实上好板子后听听蜂鸣器叫不叫就知道。

网友D:
以前我什么都想修。都想学精。可是实际上是很难做到。花了很多钱也很多精力。不如他们就之换就行了。实在痛心。

网友:
修好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SPD的问题,其实上好板子后听听蜂鸣器叫不叫就知道。

这样啊,点不亮的那个内存上联想机上是蜂鸣器长鸣,那什么情况才能说明是spd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啊,点不亮的那个内存上联想机上是蜂鸣器长鸣,那什么情况才能说明是spd的问题呢

识别不到内存,上不上内存都报警,这样的条子,首先考虑SPD是否有问题。

网友F:
狗屎还发出来!运气

网友:
修好就是钱啊

网友:
想法做法可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狗屎还发出来!运气!!!

尝试精神,分享精神看不到吗?

网友:
几年前试过用一条4G的BIOS换的2G上没想到还点亮了  还显成4G

网友G:
这SPD坏的几率高吗

网友H:
是那个八角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完全不能反应是SPD的问题

大多是里面程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那个八角芯片?

是的,要是有条件可以不用换芯片,用编程器刷一下行,我没有专用座子,飞线太麻烦,所以才换个现成的,

网友:
我只是来学些东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大多是里面程序的问题

本人也有几条内存 想修修玩下  不过现在还在学主板  以后有空再学修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也有几条内存 想修修玩下  不过现在还在学主板  以后有空再学修内存

学修手机更有前途,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SPD坏的几率高吗

不高,有一定几率,尤其是那种插错内存导致烧坏内存槽的,SPD有一定几率烧毁。

网友:
确实,最近几年手机前途确实比笔电台板要好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我什么都想修。都想学精。可是实际上是很难做到。花了很多钱也很多精力。不如他们就之换就行了。实在痛 ...

台机  现在多数就是换啦   成本不高的  没必要去研究 浪费时间

网友I:
SPD是修理内存第一检查项目

网友:
引用 网友I:
SPD是修理内存第一检查项目

要是有专用座就好弄了

网友:
可以用烧录器飞线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狗屎还发出来!运气

你连狗屎都不如,

网友J:
修改内存条spd文件还是有实际作用的。本人就曾经通过修改刷新一条镁光2g ddr2 800的条子,使得本来不兼容不支持这种条子笔记本顺利识别兼容。由原机单条1g升级到单条2g。

网友:
不种坏的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改内存条spd文件还是有实际作用的。本人就曾经通过修改刷新一条镁光2g ddr2 800的条子,使得本来不兼容不 ...

那原来为什么不支持呢,是因为频率的问题吗

网友:
修好了就成。

网友:
买了一根4G的威刚内存,亮机正常,蜂鸣器也滴的一声正常,但是进PE用MEMTEST已扫描,满世界的错误,无解之中另外H61的主板,不上cpu时有三相供电,上了cpu只有二相供电,更是奇绝

补充内容 (2017-2-22 12:21):
内存主板cpu为同一平台

网友(2017-02-22):
那你的这两个板能正正常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