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在一份4s的中文图纸里,看到说在中国,只要频段1能工作就可以了

楼主(2017-01-23):
  原话,在中国,只要保证频段1能工作就可以了,其余频段功放可拆除不用(理论分析,需要实践验证)
1.有没有高手验证过,这话对不对?
2.频段1指的是band1,是吗?
3.假如说对,那BAND1正常,手机支持全网通4G,那是不是插什么卡都能正常使用?
笔记本初学手机,对手机的信号不大懂,看到手机,联通移动电信三网,2G3G4G的信号接收通路都不一样,是不是有说比如移动的2G只要修某一个频段的电路就好?求高手指点!

补充内容 (2017-1-24 15:39):
是这样的,看了下,移动联通的2G发射是一样的,到接收又是有band5和band8,那无接收是修band5的接收还是band8的接收,这个是不是和看信号的覆盖面,哪个覆盖的广就修哪一个?同理类似3G4G,还有电信的

补充内容 (2017-1-25 16:02):
呵呵,终于找到想要的答案了,大家也帮忙看看对不对
GSM接收主要是900M,走BAND8,发射有单独的功放
3G:移动TD-SCDMA:900M,走BAND8
联通WCDMA:2100M,走b1
电信CDMA2000:800M,走b13

补充内容 (2017-1-25 16:04):
4G:电信联通走b1和b3
移动走b38,39,40,41
但是,细心的是不是有发现没有电信2GCMDA走的频段??
有人愿意补充说下吗?

网友:
这个研究的有点深吧

网友:
你只需要看一下手机频段划分就明白了。

网友A:
是的,手机支持全网通的,什么卡都可以用。电信、联通、移动。
三大运营商。
也不是一个频段就能用,比如上网可以2G,3G,4G。打电话一般是2G,没2G频段打不了电话 。

网友B:
1,我没有验证过,但是我接触过不少深圳过来的板机的。射频部分少了很多元件。当时也没有仔细看是不是只是频段1的元件。
2,是的。
3,4S好像没有4G版的。
原理就是手机频段的划分。如下图
如中国移动的2G就是包括:GSM900和GSM1800(上行和下行请看图)那苹果手里的那个BAND?才是把中国移动和联通的都包含了呢
(移动硬盘坏了,国际频段划分图找不到了。网上找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
你对着看一下,BAND1有没有包含2G频段。就能知道了。

网友:
只是打电话用吧

网友:
太深了,还没学会

网友C:
BAND1应该是W2100的频段,你是3G联通卡的话,这个频段保留了其他都可以干掉。
但是如果是2G卡肯定不行,GSM需要单独的收发通路

网友:
倒不是说研究,只是手机假如联通3G没信号不知道该修哪个频段,有band1,band2,band5,band8等等,具体是哪个坏了会引起无信号呢?还有剩下的2G4G等等,没信号都应该查哪个频段不是很清楚

网友D:
手机的频段划分真是不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手机支持全网通的,什么卡都可以用。电信、联通、移动。
三大运营商。
也不是一个频段就能用,比如 ...

那有那么多频段,移动2G3G4G联通2G3G4G,电信又有2G3G4G,如何找到他们用的是哪一个频段,从而对应去维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我没有验证过,但是我接触过不少深圳过来的板机的。射频部分少了很多元件。当时也没有仔细看是不是只是 ...

额,你的图中移动2G怎么没写到有GSM1800的制式,又多出来了DCS1800?和【迅维】的有点不一样。。。
还有你说的全球频段是指这个吗?

那假如说移动2G没信号,到底是对应GSM900,还是EGSM900,还是DCS1800??

网友:
就是啊,频段太多了,比如说联通的3G对应的有band1,2,5,8,那无信号到底是该修哪一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机的频段划分真是不清楚啊.

就是啊,频段太多了,比如说联通的3G对应的有band1,2,5,8,那无信号到底是该修哪一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BAND1应该是W2100的频段,你是3G联通卡的话,这个频段保留了其他都可以干掉。
但是如果是2G卡肯定不行,GS ...

突然仔细看了下,因为移动联通的2G发射通路都是一样,所以就不存在需要选择修GSM900或EGSM了,但是移动联通的2G接收回路又是有band5和band8两个,这个是不是也涉及到信号的覆盖,从而选择修其中一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BAND1应该是W2100的频段,你是3G联通卡的话,这个频段保留了其他都可以干掉。
但是如果是2G卡肯定不行,GS ...

联通3G说只要有了BAND1的话其他都可以不用,这个是有什么缘由的吗,还是说只是经验,那就是说假如联通3G没信号,只要修好band1就可以了是吧,能说下剩下的移动3G4G这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联通3G说只要有了BAND1的话其他都可以不用,这个是有什么缘由的吗,还是说只是经验,那就是说假如联通3G ...

联通国内就是B1,3G上面可以承载语音和数据,所以国内有3G信号的地方你就可以打电话和上网。但是,如果你碰到没有3G信号的时候,你没法回退到2G,就掉网了

网友:
资料对新手很有用的

网友:
所说的B1是wcdma 3G信道,只能联通3G信号正常

网友:
详细维修就用校准综测仪

网友:
理论分析非常到位,了解了手机的工作原理了

网友(2017-03-03):
你是实地学手机没?

网友:
关于射频频段在专业课里面是必讲的。

网友:
你上述的描述频段问题:很多存在错误的地方,比如:你说的移动3G频段就是错的,还有电信3G频段都有错误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