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190cw显示器有横纹跳动维修一例

楼主(2017-01-23):
以前拿来过一次,测试未发现故障。又用过了一年又拿来这次测试的确又横纹跳动,虽然能看,感觉不好,经过一番元件测试,驱动板c708电容容量100降为70左右,更换后,测试半小时无横纹出现,已取走。

网友A:
电容容量下降 你也能测出来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容量下降 你也能测出来 。。

容量用lcr   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容量用lcr   就可以

貌似都不准确吧

网友:
这电容不好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容量用lcr   就可以

在线也能测到吗

网友C:
拆下来,万用表的电容档,可以测的很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下来,万用表的电容档,可以测的很准确。

好吧   还没测过   有机会试试

网友:
万用表最好有电容测试一栏,如果容量变大通常是漏电,一般是容量变小

网友:
这都能测出来,实在高手

网友:
能不能发个故障图片,好参考

网友:
这一定是滤波电容。没量下是几伏供电吗?

网友D:
用50多块钱电容表测的,有的电容变质了,看不出来,得拆下来用电容表测,遇到过好多次了。

网友:
是什么信号引起的呢

网友:
普通万能表不好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容量下降 你也能测出来 。。

表示曾经修电源的时候经常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50多块钱电容表测的,有的电容变质了,看不出来,得拆下来用电容表测,遇到过好多次了。

主要是小容量的容易范这种毛病

网友:
没有图片吗

网友:
这是机器通病不

网友:
这种电容 不好查吧

网友:
原因是供电滤波不良,杂波引起的水平纹跳动

网友:
是的,很多字符跳动的,都是驱动板滤波电容问题

网友:
有工具就容易确定电容的问题

网友:
一般都不测试 直接换

网友:
没测试过

网友:
是3.3V的绿波电容吧?

网友:
这电容都能找到不容易啊

网友:
容量用lcr ,楼主高人

网友(2017-03-01):
都说测电容要拆下来测更准

网友:
上次有几台收银机屏幕也是这样有横纹的,也是电容问题

网友:
我是把驱动板电容都换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