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od touch 4换充电座没声音

楼主(2017-01-24):
ipod touch 4换充电座,换完没声音了,请问是那里出了问题?
充电

网友:
检查下是否撞掉周围元件了

网友:
没有元件掉落,换了5台,3台没问题,1台没声音耳机蓝牙有声音,一台只有蓝牙有声音!

网友:
是进入耳机模式了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在换电池座子的时候有没有掉件,或者不小心碰到什么元器件

网友:
可能是断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