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86 不触发到原装电源不充电

楼主(2017-01-24):
手上一台A1286  版号是830-8250-A 09款的!   最开始拿过来是不触发的!但是插可调电源是有绿灯亮的!

所以前面没有去管!直接去量PM_RSMRST_L,实测为3.3V,然后量开关信号SMC_ONOFF_L,实测也为3.3V,按下开关有跳变。
此机触发是EC先发出PM_PWRBTN_L给南桥,然后南桥再发出SLP_S4_L给EC。实测PM_PWRBTN_L在按下开关时有3.3V跳变电压。但是SLP_S4_L却一直为低电平。这说明南桥没有正常工作。难道南桥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之前遇到过!需要检测到电池才能触发!
立马找到这个电池检测信号PM_BATLOW_L  。实测R1931第2脚是0v

PM_BATLOW_L在待机时应为高电平,但前提是EC要检测到电池有电才能发出,看来是电池坏了于是我订了一块电池回来了!

第二天电池到了换上去测机器发现键盘也有问题的,  立马跟客户打电话报价!全部800块大洋,客户同意了!直接键盘换掉!测试机器都正常了!   让客户第二天来取!客户来了之后原装电源插进去可以开机的!但是不能充电!绿灯也不亮! 用可调电源就可以!那个电源确定是好的,别的地方试过!!请问师傅们!还有什么原因会这样呢!。

网友:
为什么我传了图片这里没有呢!

接上面!

网友:
是不文件太大    了  ,添加图片不行吗

网友:
楼主理论扎实经验老到,既然可调电源可以充电,那么是不是充电电流不够呢?是不是插适配器少了某个信号呢?

网友:
楼主有结果了吗?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坐等楼主后续更新

网友(2018-12-25):
只能用代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