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X555LD通病不触发问题!!!

楼主(2017-01-24):
华硕X555LD不触发,没有CMOS电池,取下内置电池就能开机,再装上去也能正常充放电,但是用不了几天又不行了,又出现同样故障,取下内置电池又可以,论坛遇到几个同行出现这个问题,好像也都没有解决,有遇到这个问题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吗!

网友:
查RTC电路,你都发现这个问题了,有图纸吗?

网友:
具体说明。不然没下文

网友:
上次我遇到一个RTC电路 ,RTCRST#被拉低了,拆了漏电电容 还是不行,最后换掉才可以,,我到现在都晕晕乎乎的。

网友A:
查下rtc电路吧  都正常可以试着做下CPU  温度掌握好

网友:
有图纸 这都不是事 crt    南桥

网友:
手上正好有一个就是这个问题再修,rtcrst都是好的,就是南桥不工作啊,放电能显示,但是不能正常关机。强制关机后然后就不能再开机了

网友:
查一下RTC电路啊

网友:
我手上也哟偶哦一跳没搞定

网友:
换块电池试试吧

网友:
这情形我碰过好几台了
都是电池用到没电才会这样的

网友(2017-03-02):
有这个机器的点位图吗?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rtc电路吧  都正常可以试着做下CPU  温度掌握好

做CPU找死,这个RTC 还有bios,

网友:
查下EC条件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查一下rtc电路

网友:
手上一块 一样的问题 无解

网友:
查RTC电路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查查周边有漏电

网友:
收上有个,无3.5V,这个待机就有35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