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9

楼主(2017-01-24):
版号11260-2,外接显示,内屏不显示,显卡是集成的,屏和线测试好的,会是南桥坏吗?

网友:
查屏接口电路 条件是否满足,满足的话换屏

网友:
打一下lvds阻值看看

网友:
不一定是桥的问题

网友:
将lcd短接试试

网友:
同时不显示桥引起的不太好确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