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400c开机断电

楼主(2017-01-24):
华硕S400C开机断电刷BIOSOK,电压都有马上秒杀

网友A:
亮机图给发一个撒  电流多少掉电也说下撒

网友:
那是你的运气好

网友:
快肯准,楼主现在还有活干啊

网友B:
也就是看着跑码快亮机就掉电 这种情况一般会伴随反复重启  有时屏幕还会有点反应

网友:
具体问题 具体对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机图给发一个撒  电流多少掉电也说下撒

我这没图纸,就有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看着跑码快亮机就掉电 这种情况一般会伴随反复重启  有时屏幕还会有点反应

是啊,我也看到这样的问题我就刷了个BIOS就可以了

网友C:
这是图片有的你们都看下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图片有的你们都看下

要看好在下确定在下,不要下错了,

网友:
那里哦,这是刚好碰到了

网友:
刷刷更健康

网友:
路过;谢谢了;下次见到试一下

网友:
华硕机器是坏BIOS 最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