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监控电源 无输出(3)

楼主(2017-01-24):
故障现象
加电 指示灯不良 无12v 输出

保险烧黑

大电容鼓包

可见元件引脚上锈

网友:
检查初级部分

检查次级部分元件

输出对地

更换大电容后

保险穿灯泡 测试
指示灯亮
测试12v 输出正常

更换保险

测试输出12v 正常

看来就是310v 部分 大电容 保险坏引起的
无输出的

网友A:
电源初级部分,大电容坏,保险坏,换了,能好,还是挺幸运的。

网友B:
楼主最近跟12伏电源干上了!已是轻车熟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源初级部分,大电容坏,保险坏,换了,能好,还是挺幸运的。

是的 一般大电容 保险坏 整流桥 也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近跟12伏电源干上了!已是轻车熟路了.

是的 上次修监控 换下来 7个电源的 没事修修
自己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近跟12伏电源干上了!已是轻车熟路了.

看来楼主是开启了另一种状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 一般大电容 保险坏 整流桥 也会坏的

楼主修电源的高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来楼主是开启了另一种状态..........

纯属没事 练练手的 哪有什么状态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电源的高手..........

哪里的高手 只会修点简单问题的 新手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纯属没事 练练手的 哪有什么状态啊

以修为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哪里的高手 只会修点简单问题的 新手啊

楼主是当局者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以修为乐....................

大概就是属于 乐在其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当局者迷............

不懂的 就上来学习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概就是属于 乐在其中吧

这就是境界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境界呀...........

纯属 新手 没事干 学习下的
哪有什么境界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纯属 新手 没事干 学习下的
哪有什么境界啊

楼主是跟12V干上了,估计现在闭着眼睛都可以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纯属 新手 没事干 学习下的
哪有什么境界啊

楼主这种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F:
修得多了,自然就熟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跟12V干上了,估计现在闭着眼睛都可以修了

这样的电源 简单点 元件少 所以好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种精神值得学习...........

又不是高手 都挣大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得多了,自然就熟悉了。

是的 新手还得不断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