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苹果6p 触摸M1脚接地,不触摸

楼主(2017-01-24):
拆起黑触摸发现M1脚竟然接地,把这一路上的负载都去掉还是接地,难道非得动cpu么,有其他信号线可以借用的吗,还是有其他办法,求助大神们了!!

网友A:
M1脚都是断线吧  通病了  怎么会接地   没测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M1脚都是断线吧  通病了  怎么会接地   没测错吧

没测量错的

网友B:
同步信号上所有元件都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步信号上所有元件都检查一下

这一路上的元件都拆掉了还是接地,头疼

网友:
把焊盘焊点切断从测试点上飞线过去。重装试试,还不行就是cpu挂了

网友:
看了你的回贴  多数都是灌水回复  要注意了  再继续灌水  就把你的分全扣了

网友:
应该是断线吧,看见论坛上有许多断线的,通病了吧

网友:
仔细看一下,搞连锡了吧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C:
12345下载好幸苦还得刷回复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2017-02-28):
引用 网友C:
12345下载好幸苦还得刷回复

严管板块不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