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示波器高手指教

楼主(2017-01-24):
小白想请教各位使用示波器的高手们,100M示波器,泰克TDS1012与普源的DS1102E这两种型号的,哪款性能比较稳定、好用?小白想买这两款中的其中一款,但不知这其中的哪款示波器稍好些,请各位大师指教,先多谢了!

网友:
此贴子先把字打错了,没想到还能重新编辑。

网友:
那个贵那个好!

网友:
泰克的比普源的贵,,,。

网友A:
如果维修量很大,建议普源的不,刚开店的建议找个二手的便宜的练手

网友:
普源还行吧

网友:
老师给你推荐,

网友:
我用的是tk1012  感觉还好  个人感觉不是做研究没必要纠真每段波形的意义  能正常显示波形就好

网友:
tds1012,黑白屏的,可以考虑买个新的tbs1102,普源的ds1102e跟泰克的这个系列怎么说呢,就稳定性和耐用而言,还是泰克做的完美,这个也是为什么做维修的选择泰克的原因(皮实稳定),普源的丢波,误触发太正常不过了,抓高频信号,经常丢失,只能说用来修本,能满足日常需求而已,毕竟价格便宜

网友:
先谢谢各位大师的指点,也考虑了tbs1102的,但刚开始练手想买一个稍便宜点的先用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维修量很大,建议普源的不,刚开店的建议找个二手的便宜的练手

是啊!我也是这么考虑的。

网友:
开始还是先买个便宜点的练手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