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降低刷机风险

楼主(2017-01-24):
昨天来了个小妹,说她的手机卡,要我刷机。接过手机一看是中兴的。这款手机前些天有过教训,客户说卡,我点了下升级,系统升级两小时 多还卡着不动,强制断电后进不了系统,不断重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对小妹说,刷机是有风险的,变砖可能性虽说不大,但不能保证100%成功,小妹问什么是变砖,我说就是手机变成砖头的意思,吓坏走了。
个人理解手机刷机就是解决软件问题。如电脑重装系统。电脑可检测电源 硬盘,也可替换测试,手机就不知道怎么弄了。大家在刷机前是怎么判断手机有无硬件问题,是不是值得刷。

网友:
我的小米手机现在越用越慢了,是不是需要刷机了啊?

网友:
设置-关于手机-看看硬件是不是正常

网友:
与客户沟通好先

网友A:
有些硬件问题 刷机 就出问题了

网友:
提前报好价及分险评估

网友:
哎,看来大家都和我一样茫然啊,就mjq8866有点意思

网友:
多经历过会有经验的

网友:
降低风险只能靠好一点的刷机软件还有是不是有这个刷机包

网友:
先告诉客户刷机风险同意就刷不同意就拉倒

网友:
刷机之前进行各种功能测试,比如打电话,照相指南针等等功能都测试再刷机

网友:
先报风险 才修 不然麻烦

网友:
必须提前说好

网友:
嗯,必须询问一下客户有没有重要资料需要备份,和客户提前说一下风险

网友:
搞个修机须知打印了放店里,刷之前报风险,能接受再刷机,不要赚了芝麻赔了西瓜,智能设备刷机所有风险的,这个是不可控的

网友A:
有些是硬件问题
刷机刷不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些是硬件问题
刷机刷不好的

人家说的是如何降低刷机风险啊,你说的是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人家说的是如何降低刷机风险啊,你说的是啥

跟客户说明 软件问题刷的好 硬件问题刷不好的

网友:
刷机以前,能正常开机,就检查各个功能模块能不能正常使用,什么资料需要备份的,不能进系统的,那就无所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客户说明 软件问题刷的好 硬件问题刷不好的

刷机以前,能正常开机,就检查各个功能模块能不能正常使用,什么资料需要备份的,不能进系统的,那就无所谓了。

网友C(2017-02-23):
看来刷机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刷机也不是万能的

本来刷机也不是万能的,刷机只不过是用来排除软件故障的一种方法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硬件问题 刷机 就出问题了

上次一客户拿来两台三星S5  要加语言。。  自带的没有。。 想刷机来着,不知道会不会刷挂了,就报了风险,客人走了去别的地方刷成功了,后来又拿回来给我看。。 我也是郁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机以前,能正常开机,就检查各个功能模块能不能正常使用,什么资料需要备份的,不能进系统的,那就无所 ...

想问下。。三星加语言的。。 比如韩版手机和一部份欧版手机没有中文或者客人想要别的国家的语言。。 就是刷机吗?

网友:
系统慢 我一般都直接双清恢复出厂设置  告诉客户刷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