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华硕手机 讯号线接点损坏

楼主(2017-01-24):
因不小心弄坏了讯号线接点,唯有把线焊死,
线接点的中心点和外围点加焊时可连在一起吗?
中心点可能是天线,而外围点可能是地线
请指点谢

网友A:
不可以连的   在别的手机上试过  连着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连的   在别的手机上试过  连着不行

谢谢
请问中心点是天线,外围点是地线?因试过把二点连在一起焊,开以着机,暂时没甚么问题

网友:
用表打一下对地阻值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B:
外圈是接屏蔽线的,相当于接地的,一块焊上等于是信号接地会信号弱没信号的,倒一下线路,中心应该是和一个电感焊起来相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圈是接屏蔽线的,相当于接地的,一块焊上等于是信号接地会信号弱没信号的,倒一下线路,中心应该是和一个 ...

请问二点连在一起有问题吗?

网友:
同轴开关两边直连吧

网友:
外围4个点好像有个是和中心相连的。

网友:
打值都是0.打值不能判断。因为电感是通地的。往外是传播的频率。中间的是天线

网友:
中间天线飞线接好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不可以直连,否则没必要设计成这样。

网友:
同抽中间信号直连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