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T3I触发10秒掉电

楼主(2017-01-24):
待机电压0.067A按开机电压上到0.6A就掉电了

网友A:
电压都出全了吗  BIOS  刷过了吗  复位出了吗

网友:
BIOS也刷过了,三合一CPU也干过了...

网友:
没有修过这个板子

网友:
待机有点高了.换桥了.

网友:
桥加焊过了,还没有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都出全了吗  BIOS  刷过了吗  复位出了吗

一按开关几秒就掉电了

网友:
其它电压出来没有??有可能是三合一CPU坏

网友:
时钟信号和复位信号都出了没?

网友:
按时序修  这种机器只能

网友B:
这个板子通病修了吗,CPU三合一芯片上有个电容腐蚀,去掉即可

网友:
应该是缺少供电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通病修了吗,CPU三合一芯片上有个电容腐蚀,去掉即可

这个是经典的RTC电容腐蚀,三合一芯片上面的通病。

网友:
估计还是经典通病搞出来的故障

网友:
先查是否小供电引起的吧

网友:
看桥上的电容是否有短路的

网友:
桥上的电容也干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