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请大师看一下,这样的竖条屏还有救吗?

楼主(2017-01-24):
开机右边三分之一出现多线条闪烁,过一会会稳定在图片上这样,不再闪了。有时候竖条闪烁一会会消失。清理过屏线无效。

网友:
有救倒有救  不过得有修屏的设备才行的

网友:
必须要压屏了?

网友:
一般业余条件下,就放弃了。

网友:
没有设备是修不了的

网友:
软排线与玻璃基板接触不良了.

网友:
屏坏了 没什么价值了

网友:
看屏也不大,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
这屏就不要浪费时间了,丢掉吧

网友:
没设备怎么救呢

网友:
这个需要压屏机 才搞的定!!

网友:
这都属于五线平了!还是换个新的吧!又不贵

网友:
这个没有设备的话,只能放弃了

网友:
压屏机才可以修了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

网友:
这个好像压屏设备可以救,但也是用不久就又复发。

网友:
屏一起换部件吧

网友:
屏问题。最好别折腾了。

网友:
放弃吧  这东西不好修啊

网友:
屏坏,我们这回收15一个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款海尔电视 是右侧一半黑屏 是液晶驱动板供电旁路电容短路``` 这个基本就报废了 但你也可以试试````屏开胶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用烙铁 重新 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