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修好了可以进PE,但是BOIS有时认不出硬盘

楼主(2017-01-24):
好不容易修好了一个技嘉B85的主板,结果不认硬盘了。有时是开机BIOS没认到,有时认到了,但进系统后没几分钟又不认,有时测几小时都没事,但一停转又不认了。是六个接口都不认
      以前是查偏制电阻SATARBIAS,现在看图只有USB才有偏制电阻USBRBIAS,那应该查什么?
       过年了,客户急又可以出较好的价,急啊。
       祝大家万事如意、恭喜发财、新年快乐.

网友A:
只能在不认的时候 查SATA的供电  还有桥SATA模块的供电了  你修得是哪里

网友:
可能是硬盘模块供电问题

网友B:
六个接口都不认一定昰它们的公共部分了!供电.桥.时钟.BIOS.

网友C:
6个接口都是如此,那你硬盘没问题的话,那只能是桥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6个接口都是如此,那你硬盘没问题的话,那只能是桥有问题了

现在只能这样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只能在不认的时候 查SATA的供电  还有桥SATA模块的供电了  你修得是哪里

不认的时候我摸了硬盘是转的。供电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六个接口都不认一定昰它们的公共部分了!供电.桥.时钟.BIOS.

测电容电阻都是900左右,应该是桥。这么新的板,晕了

网友E:
如果想修下去的话,那就换个桥吧

网友F:
换个桥试试

网友:
是桥问题多

网友G:
有时候电源太差也会不认盘,先换电源,再换硬盘数据线,最后换硬盘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不认的时候我摸了硬盘是转的。供电没有问题

版主说的是 桥的SATA模块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版主说的是 桥的SATA模块的供电

额,谢谢现在抓紧时间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个桥试试

换桥不干,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时候电源太差也会不认盘,先换电源,再换硬盘数据线,最后换硬盘试试

电源没问题,新的,我还换了个试,确定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想修下去的话,那就换个桥吧

换桥不干,没那个技术,哈哈。

网友I:
8系列南桥,SATA3.0和SATA2.0都只有一个开启信号给桥,在不认硬盘的时候,测测看到底有没有开启信号过来。

网友:
因该也就是桥和那个晶振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I:
8系列南桥,SATA3.0和SATA2.0都只有一个开启信号给桥,在不认硬盘的时候,测测看到底有没有开启信号过来。

什么信号,板子给回客户了,但还是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信号,板子给回客户了,但还是想知道

一个SATA_GPP开启信号,这个信号是开启桥内置SATA模块的EN。

网友:
这八成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专职版主费心费里的讲解,楼主却无心听取,只想讨个简单快速收钱的巧。呵呵~~

网友:
万一是ATX大电源的问题咋办!电压输出不稳定就会这样的!台板的SATA接口电路很少坏的

网友:
电脑别修了 看头像

网友:
加焊桥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认的时候我摸了硬盘是转的。供电没有问题

他的意思是让查SATA在不认时的工作条件是满足。

网友:
也是有时候忙了1半天什么收获都没有

网友:
学习了,没事还得多来开开看看

网友:
讲真的。。。我是来看楼主的头像的。。。

网友:
换主板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