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池能激活吗?

楼主(2017-01-24):
几个月没用过了,平板开不了机。无法充电,电池电压3.06V,平板电池能激活吗?

网友:
可以用可调充充看    电池电压有3V  也不是完全没电了啊 机器有问题吧

网友:
怎么用可调冲啊?电压电流用多少?

网友:
可以击活的。

网友:
锂电池充电限压4.2伏.

网友:
用可调把电压调成多少v?电流调多少v啊?

网友:
外接电源,限流充一下,,

网友:
用可调充下,能充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用稳压电源击活一下

网友:
大部分都可以激活  维修电源充就行

网友:
可以激活使用稳压电源冲一下,一般就激活了

网友(2017-05-07):
可以激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