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式电脑开机运行10分钟左右,才能点亮屏幕,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7-01-24):
一台式电脑开机运行10分钟左右,才能点亮屏幕,是什么情况?

网友:
什么板子  桥是什么桥  虚焊了吧

网友:
要替换硬件试下

网友:
09年的主板没有维修价值了,直接换。

网友A:
开机运行10分钟 左右,才能点亮屏幕,应与温度有关.

网友:
替换法 先找出是哪个零件有问题

网友:
换个大点的功率的电源试试

网友B:
估计不是运行10分钟,应当之前什么条件没有满足,根本没有跑码,,最后条件满足了,才跑码,,

网友:
可能是哪里有虚焊,,,

网友:
加.焊下桥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机运行10分钟 左右,才能点亮屏幕,应与温度有关.

大神的意思是,10分钟过后温度高起来了,板子的某个元器件就会正常?

网友:
你说这个就跟没说一样,多测测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不是运行10分钟,应当之前什么条件没有满足,根本没有跑码,,最后条件满足了,才跑码,,

赞成zhangxunhai 的说法,比如通电——发热——跑码——亮机

网友:
什么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的意思是,10分钟过后温度高起来了,板子的某个元器件就会正常?

是的,一般与供电滤波电容有关。

网友:
这个须要检查后才能知道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