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86笔记本花屏维修案例

楼主(2017-01-24):
接修苹果笔记本一台 花屏,之前客户更换显卡216-0809000正常,客户用了一段时间后又花屏。看网上说显存问题,该机主板上只有两个显存,干脆换掉。花屏的图没拍,做BGA的方法是用锡纸包住GPU包了三层,上风口同时加热两个显存。将显存取掉后新的显存芯片是用850B风枪不带风嘴吹上去的。该帖子没技术含量高手飘过。
笔记本花屏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2611-1.html

网友:
这机器真惨啊

网友:
显卡或显存是通病啊

网友:
带胶的不好弄啊。

网友:
确实是高手!谢谢分享好案列

网友:
苹果电脑质量也一般啊

网友:
这款机器通病显卡显存,我都无语了,修显卡的时候板子还容易坏,已经有两个坏版在手了,都多少年的机器了,网上的板子还死贵……

网友:
楼主焊工技术好

网友:
这种软胶还是好处理的

网友:
感觉你的显卡 还是 有问题

网友:
做好隔热,风枪风度稍高点不用上bga

网友:
没有料板,太贵了,我们还没修到真羡慕

网友:
有胶的就不好弄

网友:
通病了,修过好几台

网友:
这个焊接手工很重要吧

网友:
换显存必好 修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