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手机的精巧性

楼主(2017-01-24):
手机的逻辑和笔记本差别较大。笔记本随便掉个螺丝,丢一块绝缘胶纸都问题不大。但手机基本上连一点渣子都不能丢,螺丝一个都不能少。如果丢一块渣,少一颗螺丝,位置错一点点,某个功能可能就缺失了。来不得半点粗糙。

网友:
手机小巧,更精密。

网友A:
所以手机是手工加精细活

网友:
手机一般大于2000块的才有修主板的价值,剩下就是换换屏,尾插之类的了

网友:
现在为了节省成本能省的不能再省了,在少点东西真的就不能用了

网友(2017-03-31):
手机本来就比电脑紧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手机是手工加精细活

嗯,。。。。精细活

网友:
手机要的就是精工细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