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光闪现修复联想G460笔记本不显示

楼主(2017-01-24):
联想G460笔记本电流跑1.15A不显示,客户反馈说是有修过换过显卡还是不显示,二修机。。。。。。。。。。。。。。硬着头皮来吧,拆机看显卡没短路本打算换一个,看看BGA做的还行不应该是显卡问题,看到一对耦合电容有点歪仔细看看没问题。心里推演了所有想到的可能,做BGA吧重植看看。拆CPU 内存 电池上到BGA上用强光灯一照灵光闪现。。。。。。。。看图吧    妈蛋 MHDD坏道一片.又得费口舌

网友:
好技术也要好设备支持呀

网友A:
怎么又想到了MHDD?纳闷儿。

网友:
楼主吧顺序搞错了,应该是找到了不显示的原因,吧耦合电容修好后系统过不去,然后测试硬盘一堆坏道

网友B:
楼主就一个电容坏吗

网友:
楼主只金精火眼

网友C:
上到BGA上用强光灯一照灵光闪现----这代表绝招吗,没看明白

网友:
电容坏了。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又想到了MHDD?纳闷儿。

显卡修好了 进系统慢用工具箱测试硬盘硬盘也是坏的 ,挺郁闷

网友:
楼主非常的细心,看来维修后还要继续检查焊锡是否有粘连,感谢分享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就一个电容坏吗

二次机器 ,两个并列的电容连了焊锡肉眼看不到,用强光灯照明显反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到BGA上用强光灯一照灵光闪现----这代表绝招吗,没看明白

这里的灵光是焊锡的反光抱歉  应该是‘’灵光‘’

网友:
你走运了上家都修好了只试没注意哪个二电容连在一起让你搞到手了

网友D:
不显示是耦合电容坏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显示是耦合电容坏引起的

这个好,不显示,我这里也有个不显示的,头都大了,唉

网友:
还是按时序来分析可行

网友:
细心才是硬道理

网友E:
上家不小心搞的人为故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家不小心搞的人为故障吧

嗯  应该是不小心高的连锡了,谢谢关注

网友:
楼主眼力很好啊,够仔细,不过说实在的,我在你发的图片上真没找出短路点

网友:
看明白了,原来是歪着的俩电容连锡了,这在赞楼主眼力好的同时不得不说楼主的运气也不错,上家知道了可能直接气晕,辛苦了半天没搞定原来就这么回事儿,哈哈

网友:
人为的? 电容掉一般是彭掉的

网友:
这个有点尴尬了啊

网友:
心细就能挣到钱

网友:
说的乱七八糟。。。 - -风扇没拆怎么上的BGA?。。。也是醉了。。 起码捡到钱了,幸运儿!技术还是有的 呵呵

网友:
又得一番口舌了!

网友:
各位好眼力 看贴还真没看明白哈哈

网友:
估计是上家弄的

网友:
经验丰富,学习了,谳谢分享。

网友:
目检很重要啊

网友:
很细心的。发现了问题所在

网友:
估计上家不是把电容高连锡的话 就已经修好了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