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A电流到1.3A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7-01-24):
还有二天过年了,本以为没什么生意了,结果今天来了台E47A的机。
故障现象:电流到1.3A不显示
板号:

拆掉内存,电流为0.89A

OK,那就开始从屏线接插口查条件

明显可以看到LCDVCC是没有电压的,那就追前方

发现Q1的控制脚是低电平,而正常情况下应该是高电平。那肯定是前面有拉低了。查到Q4 发现2脚测量无电压,无电压那肯定是不正常的啊。信号没有发出来啊。这信号要么就是显卡芯片发出 要么就是桥发出的。

不管它,老规矩 先短接下Q1的3脚和1脚 。。。。。。。。。。。。。。。

按下开关的瞬间,去短接Q1的3脚和1脚,奇怪的事情千千万。。。。。。

LOGO据然正常出现了。。。。。拿掉短接的镊子,再去开机。。。。。。千千万的事情总是会发生的,LOGO还是能正常出现了,屏正常亮机了

这啥节奏,得了,把这里的Q1  Q2   Q3  Q4脚位全总加焊下吧,反复开关机,都能正常启动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块板的固定螺丝我还没有拆,板还原封在上面呢。

可以看到加焊的几个管子上面的助焊膏还在上面,亮亮的透心亮。

虽然现在说是正常了,但是我有疑问啊

这Q4的开启信号都没有,为啥我把Q1的3脚和1脚短接下后不显示的故障就能解决了呢??????

网友:
故鄣是暗屏比较好修

网友:
楼主现在还有活干啊,过一个肥年

网友A:
直接 一坨焊锡 搞定算了。。 估计是芝麻小MOS 不良。要不就就换一个。。。

网友:
屏没3V,那背光是应当正常的呀。。

网友:
能修好久好,不纠结

网友:
很明显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没有1.8V的开启电压 用镊子断了一一下之后 也是一切正常了 没想明白

网友:
运好多台这样的有些短接可以有些不行

网友:
真的,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 一坨焊锡 搞定算了。。 估计是芝麻小MOS 不良。要不就就换一个。。。

对                 但其实就是小电容流电    然后冲击成功

网友:
是管子虚焊了

网友:
运气不错  一般不短接就要焊显卡的节奏

网友:
管子坏了

网友:
控制管子 坏了

网友:
不是不显,,暗屏

网友:
建议全换掉,不然有返修的风险

网友:
没直接锁定不良元件,加焊不一定能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新年快到了,楼主运气好啊 ,

网友:
管子不良了。还是虚焊了呢

网友:
祝楼主新年大发,运气来了挡也挡不住!

网友:
修好就好,最好能断开Q4 量一下2脚是不是有电压!!这样就知道是信号没来 还是 管子坏了

网友:
最好换吧,不换会返修

网友:
过年啦,这是发红包的节奏啊。收下!

网友:
恭喜楼主 钞票入手!

网友:
这种的话根据图纸分析,q4 的控制脚2脚应该是有一个高电平才对,q4是一个npn三极管,之后的几个管子只是起逻辑转换作用,楼主的做法等于是直接去掉这些逻辑控制,直接输出。个人觉得源头应该是一个管子性能不良,或者前段那2个en信号中的一个有问题,有可能楼主这本子不久后返修,当然,祝愿在一个月以后

网友:
管子性能不良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

网友:
加焊下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