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不充电

楼主(2017-01-24):
一台DELL小本,不充电,求助,谢谢

网友:
啥情况,基本的也要简单查一查呀,,

网友:
不充电首先要排查电池  客户如果没代换过电池我一般是不高兴理他

网友:
先代换   不行再查条件

网友:
先买个好的电池安上.

网友:
就说一个不充电,怎么解答,什么数据都不测量,起码说有无识别到电池,电池能不能正常放电,dell的还有适配器识别电路等等

网友:
这样的问题没有办法帮到你

网友:
先分别查下电池,适配器是否正常。

网友:
测一下充电芯片的个个条件满足吗

网友:
什么条件也不用测,就能修好的肯定就不属于人类的范畴了吧

网友:
就说一个不充电,怎么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