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WiFi灰色 有地址 供电正常求助?????

楼主(2017-01-24):
今天接到一个苹果6 进水 WiFi开关灰色,但WiFi和蓝牙地址都有的,三路供电都正常,1.8V,1.35V,MAIN都有,更换好几个模块都一样,请问大师指点下!!!

网友:
测wifi底脚阻值 看有没有无穷大的  可能有断线了

网友:
掉点,断线 极有可能

网友:
测压打值换芯片。我就会这个

网友:
有可能断线了

网友:
断线了,换之前都测量下

网友A:
查查它的供电时钟开启和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查它的供电时钟开启和信号是否正常

赶紧帮楼主秒了吧  大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赶紧帮楼主秒了吧  大湿

他要是大湿,估计全论坛都是了,他是专业转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要是大湿,估计全论坛都是了,他是专业转贴

这你都知道   道行不浅啊

网友:
摔了的机器吗?

网友:
iPhone6 wifi断线的情况比较多,重点打一下阻值看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
估计是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要是大湿,估计全论坛都是了,他是专业转贴

看来是深入了解过

网友:
很有可能是断线了!好好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赶紧帮楼主秒了吧  大湿

即然都有WIFI地址,那么供电,时钟,复位都是好的!PCI总线也是正常的。
查UART总线,肯定有断相关或虚焊。

网友:
应该有断线了~

网友:
很期待是怎么解决故障,一直会关注

网友:
时钟 复位爱出问题